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程序应该怎么写?

楼主(2007-10-12):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用三凌PLC怎么编程更好。
X000是点动,我想了很久都没有好的办法,请高手指点!
把握现在才能拥有未来
不要为心中所想放弃手中所有

网友A:
应该是单按钮启动停止程序吧。

网友B:
用FX的话:
LD X0
ALTP Y0

网友C:
LDI Y0
OUT M7
LD X0
SFTLP M7 Y0 K1 K1

网友D:
用楼上程序也可以吗?两者有何不同?

楼主:
你好!谢谢你给我的回复,我有试过你给我的方法,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电子厂的机器电路,你给我的程序,确实可以做到我要的效果,但是有一个关键就在于,如果X000一直都接通的话,就会造成Y000不停的通断,这样在机械上是不允许的,所以,请你不要认为我是在钻牛角尖,说实话,我是一个刚入门的PLC自学者,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身边也没有人可以请教,希望您可以帮我!谢谢!!!
把握现在才能拥有未来
不要为心中所想放弃手中所有

楼主:
你好!我有试了一下你的那个程序,我在前面把X000改成了上升沿就可以了,谢谢你的指导,以后还请多指教啊!谢谢大家那么热情,以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帮助我!
把握现在才能拥有未来
不要为心中所想放弃手中所有

网友E:
条条道路通罗马!

网友F:
单按钮启动

网友G:
好多方法啊。以前帖子上也有好的,好好找找,大概有十多种吧。

网友H:
用3楼的方法就不会!还有这个方法!

网友I:
三菱不熟,在学习.
三菱有没有"下降延触发"的指令(象人机界面里的按钮可以选择是上升延还是下降延的)? 有就没问题了.也保证了你的设备不会反复启停,但是不放开也不会动(对安全急停设备就不适用了).HEHE.
而你的命题就也要稍微改一下了.但是实现的功能是大同小异的.
还有其他很多解决方法.自己再想想吧.

网友J:
刚学习,我认为也是用功能指令FNC66

网友K:
用微分指令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