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FX2N实现此功能?

楼主(2007-10-12):
此程序为Q系列,支持位变址.如何用FX2N实现此功能,即M0-M15的依次置位呢?
[ 此贴被lipengju510在2007-10-12 13:30重新编辑 ]

网友A:
LD M8000
FMOV K1 K4M0 K1

网友B:
改两句就行。
1、FX没有BKRST指令,可以用ZRST替换,改成[ZRST M0 M15]
2、FX2N的基本指令不支持变质,应用指令支持。所以[SET M0Z0]就不能用了。可以用译码指令[DECO Z0 M0 K4]。不过这样写的话,不用Z0也行,随便一个字元件,想D100什么的都行。

网友B:
…………忘了,SM400改成M8000。
不过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吧

网友B:
汗…………写了好多错别字啊
搞不懂日本人怎么想的,明明FX2N的应用指令就可以用变址,基本指令就是不行

楼主:
你好,楼上的朋友,用DECO指令,只能使M0-M15轮流被置位(即输出向下一个高位M移动,而没有保留以前被置的位);而现在想达到的目的就是当输入被接通时,M0-M15依次被置位(保留以前被置的位不变).演示结果如下:

楼主:
有一个办法,但是程序相当烦琐,不知大家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演示如下:(省略了M5-M14的程序).

网友B:
Sorry,只看见“依次置位”4个字了
那可以改成用位左移指令,[SFTLP m8000 m0 k16 k1]
从右往左依次将M0~M15中的位置位。

网友C:
学习
QQ:419830770
E-MAIL:jchdt@163.com
电梯行业

楼主:
楼上的朋友,是可以用移位实现此功能,多谢了!

网友D:
用位移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