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MT500LV4N的问题

楼主(2007-10-12):
MT500LV4N是否不能设置密码,我打开软件后可直接上传程序,EasyBuilder 500 没看到密码设置项,显示是230*240的,刚玩这东西,麻烦那位高手讲解一下行不?谢谢了
[ 此贴被wanghuhong在2007-10-12 19:14重新编辑 ]

网友A:
应该有密码保护,你说的是没有设置密码,点系统选项中,就可以看到密码

楼主:
哦,谢谢了!是我没看到,密码设置在编辑--系统设置---一般---密码,因为夹在中间没看清, 原谅!原谅!

网友B(2008-06-21):
威伦触摸屏质量很差,温度高了会移位,温度低了有时候要一个小时才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