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3):
问题1. process terminated due to HIS0163 不能下载?
答:用户以超级用户登陆,更换为CENTUM用户就好了。

问题2. 横河CS1000系统,两台操作站,操作系统为2000,横河系统显示的时间比正常时间慢,在2000系统内修改时间为正常时间后,进入横河系统又被变为原来时间,改不了?
答:在CS1000里改,(工程师方式下),改一个操作站就行,其他操作站会自动修改。

问题3. 如果重装CS3000系统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重装操作站还是工程师站,操作站你在平时就可以重装,工程师站最好等停产之后。光盘+KEYCODE软盘(注意别选错),按提示安装就可。安装好之后等值化一下,先下装COMMON项,然后下装该HIS,有必要的话再Down load Tag-list一下(如果不进行此步,HIS上可能没法正确显示即时数据,会显示****的)。
如果是工程师站,最好先保存好项目备份,系统安装好之后把项目放在原项目文件夹下,注册项目并设置项目为当前项目(Current Project),起动CS1000下装项目,依次是COMMON,FCS,HIS。之前最好保存一下调整常数(Save FCS tuning parameter)免得重新下装项目时一些有用报警值、PID参数等会丢失。

问题4. 模拟量输出模块,在MV值为0时,对应的电流只有1.25mA,而mv为50%,电流值正常,100%时对应的电流值为21 mA,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答:这是为了保证阀门能关死和满开,在CS1000系统内,设置了关死和满开功能,如下图所示:

当输出为0%时,实际按-17.19%进行输出,计算结果为:4-(16×0.1719)=1.25 mA;
当输出为100%时,实际按106.25%进行输出,计算结果为:20+(16×0.0625)=21 mA。
关死和满开功能如不需要,可以取消,将最后一项改为“NO”即可。

问题5. 在进行控制站的组态时,使用的是双重化的控制站,为什么在系统报警画面里看到的通讯总线是单路的?
答:在系统组态时,虽然选择了双重化的控制站,也必须对通讯总线的双重化重新进行指定,具体步骤如下:在组态画面,选择所生成的项目,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Properties),在所出现的画面内,选择常数(Constant),在双重化总线前打上对号,如下图所示:

问题6. CS1000系统内已经有一些工程单位和开关仪表标签,在增加新的工程单位和开关仪表标签时,无法进行保存,为什么?
答:在CS1000系统内,本身带有一些工程单位和仪表标签,如这些不能满足客户需求,可以在工程单位和仪表标签文件的空白处增加,在增加之前必须进行以下操作,具体步骤如下:在组态画面,选择所生成的项目,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Properties),
在所出现的画面内,选择详细的设置(Detailed Setting),在工程单位符号和开关仪表标签前打上对号,如下图所示:

问题7. 如何实现多媒体语音报警?
答:CS1000提供了多媒体语音设置,用户可以进行语音报警或语音提示,语音的格式为*.WAV格式,将录制好的语音放在操作站的CS1000\ his\ Media\ User目录下,就可在多媒体设置画面中调出。
Replay 重放次数,Once 一次,Twice 二次,Three time 三次,Infinity 无限次。
Source 来源,可以是全部的控制站,也可以是单个控制站。
Priority 优先权,分为高、中、低档。
一个操作站可以定义100条多媒体语音信息。
应用:在控制站的顺控表中加入%VMnnnn.PV.NON,nnnn为0001~0100,当条件成立时,就可以发出语音报警。

问题8. 在进行CS1000程序卸载时,总是无法彻底卸载,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答:CS1000安装完成后,在CS1000目录下,有一卸载指令(UNINST),直接使用这一文件进行卸载,将无法彻底卸载,解决方法如下:进入计算机“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将所有前边带“BK”的服务全部关闭,再执行卸载指令(UNINST),卸载指令执行完后,人工删除未删除的文件夹即可。

问题9. 无法实现在线下载?
答:在工程师站内部,下装完成后,工程师站将通过控制总线与控制站保持同步,这时在工程师站上进行的修改在保存时会自动下装到控制站,由于网络等因素,没有保持于控制站的同步,待下次修改时不能下装到控制站,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只能等下次生产停止时,进行离线下装。

问题10. 在线扩充或摘除一个或多个控制站时,先改好一路总线,可这路总线一直显示不正常,能否继续断开另一路总线?
答:在CS1000系统内,虽然两条总线都连接了,但两条总线的长度不一致,也会显示一条不正常,在确保先改好的一路通畅的情况下,可以断开另一条总线,当这条总线断开时,先前改好的总线会自动的变为正常状态,这时将另一条断开的总线改好连接完成后,两条总线均恢复正常。

问题11. 如何实现首次离线下装?
答:首先要把所生成的工程设置为当前工程,起动CS1000下装项目,依次是COMMON,FCS,HIS,在下装FCS时,系统询问是否要保存参数,这时一定要选“NO”,即可开始下装。

问题12. 如何实现站间数据的传送?
答:对于一些工程,在工程组态时需要用到其他控制站内的数据,例如:在FCS0102控制站内有一TIC-001工位,要在FCS0101控制站内利用这一工位的数据,这时在FCS0101内作一TI-001仪表,利用AREROUT模块进行数据传送即可。

问题13. 如何确定DCS调节器正、反作用?
答:正作用--指调节器的输出随着正偏差(指测量值大于设定值)的增加而增加,即调节器的输出随着测量值增大而增大。
反作用--指调节器的输出随着正偏差的增加而减小,即调节器的输出随着测量值增大而减少。
调节器作用方向确定的原则:应根据被控过程的特性及调节阀的气开、气关形式来正确选择,以使自动控制系统成为一个负反馈的闭环系统,即如果被控变量偏高,则控制作用应使之降低;相反,如果被控变量偏低,则控制作用应使之升高。控制作用对被控变量的影响应与扰动作用对被控变量的影响相反,才能使被控变量回到设定值。

问题16. CS1000工程师站掉电后对操作站的影响,需要做哪些处理?
答: 掉电后,对操作站与控制站均无影响,只是要注意你的组态文件与备份文件,不要损坏硬盘而造成工作上的麻烦,还有系统的CD-KEYCODE掉电对其它操作站不会有扫描影响,其它操作站可以继续控制。

问题17. CS1000在停电后重起,发现如下现象, 主控制 CPU运行,但从CPU运行后30秒左右COPY灯亮,30秒左右主CPU的COPY灯亮,几分钟后从CPU控制器重新启动,重复上面的动作后就关闭了,不知何故,如何解决?
答:你只要再重新下装一遍完整的组态程序就可以了。因为可能你停机时间太长的话它CPU里面的程序空掉了,要再下装一遍。

问题18. CS1000要停车20多天,停车步骤及要注意那些问题?下次开车又需要注意些什么?
答:最好先把系统备分一下,如果需要断电,记得控制器的电池只能支持三天,停电三天以上再次上电时需要做离线下装,所以需要在停车前保存调整参数,以备下次使用。

网友A:
熟悉各类plc  触摸屏  变频器  13950162750   13888993@qq.com

网友B(2008-10-20):
横河DCS常见问题的解答 ,谢谢分享。

网友C(2009-02-08):
那里有横河PLC软件下啊

网友D(2009-06-09):
谁知道横河的编程电缆怎么做,能共享下吗?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