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6):
有一台单片机控制的直流电机经过减速后去加送钢带,变频器经减速后拉直流电机送的钢带,要钢带间保持一定的张力,怎么做哪,大家导论一下。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B:
还没有答案,其实我也想知道,顶一下,希望有大虾给讲解讲解。

网友C:
成都博控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的嵌入式控制系统集成商
http://www.cdbocon.com,成都系统集成商,系统集成商,四川系统集成商,集成电路
路灯控制,GPRS ,CDMA,GPS,灯光控制,指纹录入系统,指纹识别,指纹录入,指纹考勤,综合布线,智能楼宇,路灯控制
音乐喷泉,路灯GPRS通讯控制系统,路灯CDMA控制系统,公交车辆GPS 定位系统
路灯控制,灯光控制,专业系统集成商,嵌入式系统集成商,嵌入式,
嵌入式控制,系统,GPRS,系统集成商,成都系统集成商,CDMA,GPS,指纹录入系统,
指纹录入,综合布线,智能楼宇,音乐喷泉,路灯GPRS通讯控制系统,路灯CDMA控制系统,
公交车辆GPS 定位系统,成都系统集成商,系统集成商,四川系统集成商,集成电路
股票分析 成都博控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博控科技,成都博控,博控科技,嵌入式控制,路灯监控,光彩控制,成都系统集成商,系统集成商
指纹门禁系统,门禁系统,市政工程,市政景观照明工程,景观照明工程,自动化控制工程,智能建筑,建筑智能化
http://www.cdbocon.com
路灯,GPRS,CDMA,指纹录入,指纹系统,指纹识别
博控科技,嵌入式控制,路灯监控,光彩控制,路灯,路灯控制
GPRS,CDMA,指纹录入,指纹系统"
PLC,西门子PLC,
  PLC初级教材入门提高
PLC学习资料入门与提高
三菱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编程手册
PLC教材入门与提高
·欧姆龙PLC中文编程手册
·西门子PLC编程手册
·CPM1A 操作手册
·三菱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编程手册
·通用模糊控制器在PLC上的实现
·台达PLC中文编程手册
·可编程逻辑设计快速入门手册
·STEP7_v51编程中文手册
·欧姆龙CQM1A操作手册(中文)
·西门子PLC系列综合目录

西门子PLCS300学习资料教程
西门子PLC  S7-400学习资料
西门子PLC S7-400 程序语句表
西门子PLCS程序S7-300,M7-300模板规范
ARM开发板入门与提高
单片机学习园地
下载地址:http://www.cdbocon.com
信灵君

成都博控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的嵌入式控制系统集成商
http://www.cdbocon.com
路灯控制,GPRS ,CDMA,GPS,指纹录入系统,指纹录入,指纹识别,指纹考勤,综合布线,智能楼宇,路灯控制
音乐喷泉,路灯GPRS通讯控制系统,路灯CDMA控制系统,公交车辆GPS 定位系统
博控科技,嵌入式控制,路灯监控,光彩控制,
http://www.cdbocon.com  路灯,GPRS,CDMA,指纹录入,指纹识别,指纹系统 路灯,路灯控制
GPRS,CDMA,指纹录入,指纹系统"

GPRS,CDMA,GSM-R,ZigBee智能通讯控制器

PLC初级教材入门提高
PLC学习资料入门与提高
三菱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编程手册
PLC教材入门与提高
·欧姆龙PLC中文编程手册
·西门子PLC编程手册
·CPM1A 操作手册
·三菱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编程手册
·通用模糊控制器在PLC上的实现
·台达PLC中文编程手册
·可编程逻辑设计快速入门手册
·STEP7_v51编程中文手册
·欧姆龙CQM1A操作手册(中文)
·西门子PLC系列综合目录
友情连接,只是有资料下载
ARM开发板入门与提高
以下是对《喜欢西门子PLC的朋友来这里啊!》的回复:
需要SIEMENS培训教程的朋友请进

下载地址:
http://www.cdbocon.com
--------------------------------------------

http://www.cdbocon.com

网友D:
你把变频器设成张力控制再改变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E:
直接张力传感器控制变频运行

楼主:
我本人是这样想的,取出直流电机加送般的速度,给PLC经处理计算出变频电机的速度,换算出变频器的给定,输出一个模拟量去给定变频器,再把变频器拖动的钢板速度取出来,给PLC换算处理后给变频器,形成比换取控制交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