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WEINVIEW触摸屏软件使用中要对应清楚,否则会烧坏通讯口。

楼主(2007-10-16):
我以为人机和威纶是一个厂家生产的产品,拿人机的软件向威纶传程序,结果烧坏了两个触摸屏的通讯口!
[ 此贴被天外飞仙在2007-10-22 08:50重新编辑 ]
下载积分:+2(向往人生) 谢谢提醒

网友A:
二软件的确要搞清楚,不能混用。

网友B:
我原以为也是一样的哈。,

网友C:
“我以为人机和威纶是一个厂家生产的产品,拿人机的软件向威纶传程序,结果烧坏了两个触摸屏的通讯口!”
使用应该一样,不会烧坏通讯口,可能有别的原因。因为我拿到威纶触摸屏后不知是两公司的,直接用人机的软件进行下载,由于软件版本较低,没成功。后来到威纶主页下载了新版本软件下载成功了。没发生烧坏触摸屏通讯口现象。

网友A:
5楼朋友,那是因为你程序没有写进去,如果写进去,最好情况是不能正常工作。经常这样错误使用,很容易把串口烧掉。

网友A:
千万要搞清楚不要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楼朋友,那是因为你程序没有写进去,如果写进去,最好情况是不能正常工作。经常这样错误使用,很容易把串口烧掉。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我就是在反复调试,折腾了一个晚上,也没成功,后来知道了两者的区分,我在网上下载了维纶的软件,重新下载,程序已经下载不下去了

网友A:
可以把后面的小拨码开关,第二个打到ON的位置,下载EOB文件下去,如果下载不下去,估计你的串口已经烧掉了。

网友A:
打开条型工具栏菜单,打到DOWNLOAD下载工程的EOB文件。试试看,如果成功能就能恢复过来。

楼主:
后来我咨询威纶的技术人员,他说的和你说的一样,我试过后,还是不行。

网友D:
没这么严重吧?我也有过这种错误,结果是触摸无响应,还以为是坏了。后来用了正确的软件下载就正常了。

网友A:
楼上的,当你坏了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说了。提醒你还是要小心一点。

网友E:
我现在用的差不多已经挂了,晕

网友F(2007-12-04):
哇!以后要注意啦。

网友G:
呀呀。太困难了吧。一家人为什么要做两家的事。

网友H(2008-01-04):
那请问楼上的几位朋友,要怎样区别这两种软件呢?

网友I:
Eview触摸屏、Weinview触摸屏原来不一样的,谢谢

网友J:
怎么来区别啊?软件上是不同吗?

网友K: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网友L(2008-03-21):
哈哈!还烧烤了呢!呵呵

网友M:
人机也是个软件啊..呵呵,又学了一招

网友N(2008-08-01):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网友O:
千万要搞清楚不要混用

网友P(2008-09-09):
学习了,都是高人,谢谢!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Q:
千万要看清楚,不能混用
威纶触摸屏下载电缆零售20元/PCS,批发15元/PCS(10条起订),量多更多优惠
联系:15958635171 鲍先生

网友R:
一定注意

网友S:
nnd两家生产的型号都差不多,还真不好区分

网友T(2008-10-12):
谢谢,有学了一手。Eview是哪家公司出的啊?

网友U:
受教了~~一定要分清~~

网友V:
有这种事? 我特意试过哦 没发生意外啊 我认为只要通信口和线对了应该不会烧坏串口的 串口工作电压和电流都不大 没接错线 PC发出的信号强度都是一样怎么会烧坏呢。

网友W:
串口不是烧了只是你们用了不同的软件把屏里的通讯程序给写坏了只要把屏的固件丛写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X:
昨天用了EVIEW的软件下载程序到屏里 上面显示下载完毕 但是屏里没显示程序 什么都没有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X:
是不是编程软件有问题

网友Y(2009-06-10):
试试看,如果成功能就能恢复过来。

网友Z:
我也有同感,很多人都说是一样的.我第一次用时对比软件的看不出有多大区别.但如果用二个软件打开同一工程就会错码?要不是我小心,我也中招了.

网友AA:
我也是一样,我晕,不是烧串口那么简单,主板都烧了。CPU灯都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