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教移位指令怎么使用

楼主(2007-10-16):
[请教各位兄弟移位指令怎么使用?能多一点例子最好,谢谢。

网友A:
位移指令主要是用字元件或一组位元件多次记录某一个位或某几个位的状态。个人感觉有点类似于堆栈,还有移位写入和移位读出两个指令。实际看程序的时候,很少有人用这个指令。

网友B:
楼上的是高手,为什么不解答我的问题呢

网友A:
呵呵,我手头没有程序例子啊
这个指令当初是看编程手册的时候看到的,因为我不是做项目的,所以平时也用不到编程。指令功能、格式我都明白,可是实际怎么用…………实在抱歉,我也没用过。

网友C:
我给你一个例子!

网友C:
这个是我用在饮料灌装机上的,左移位18个单位!

网友C:
你要是看不懂先看看编程手册里的左移位指令,还不行可以问我!

网友D:
我也学习下了

网友E(2008-04-01):
谢谢6楼的朋友了,我也下载了学习学习

网友F(2008-09-19):
个人认为移位指令就是把一种状态(如0或10即通与断送到需要控制的元件中,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G:
谢谢,我们大家共同学习下,,,

网友H:
6楼的大哥,你可不可以留下你的QQ
我想向你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