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求助:gx-developer传输设置不能更改问题

楼主(2007-10-17):
我的一个程序在gx-developer7中打开后,不知怎么操作后,现在在线-传输设置按钮始终是灰色的,无法更改传输端口,很着急,求杨老师指点!

网友A:
一,你安装的时候是否安装成"监视专用"了?
二,或许你的电脑硬件不支持修改有些参数.

网友B:
还有一个原因是你打开的程序在线监视过,并且打开过软元件登录或软元件批量窗口,
离线后并没有关闭软元件登录或软元件批量窗口,这样你的传输设置按钮是灰色。
解决方法:切换到软元件登录或软元件批量窗口关闭它。
(所有的软元件登录或软元件批量窗口都要关闭)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