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eview如何在线更改密码

楼主(2007-10-17):
在组态画面的时候设置了画面等级和密码,经常使用后,大家都知道了密码,
如果重新更改密码,再上传上去,不方便啊,能不能在触摸屏上直接更改密码,
如果能,我应该怎么做啊?? 请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
但是这样会不会重新上电后,密码就没有了。
我是想改窗口的一级,二级,三级这样的密码,有没有办法啊

楼主:
寄存器存放的密码会不会上电后就没有了 ,还是保持寄存器???

网友A:
寄存器肯定是保持型的。

网友A:
窗口的一、二、三级密码不能做成动态的。

楼主:
哦 明白了 谢谢

网友B:
做在PLC里

网友C(2007-11-19):
一二三级密码都可以做成动态,我做过用三级任意修改一二级。————————三级不变,以免改丢了要重新下载。

网友C:
一二三级密码都可以做成动态,我做过用三级任意修改一二级。————————三级不变,以免改丢了要重新下载。
eview如何在线更改密码
http://ymmfa.com

网友D:
能否给个样例

网友E:
这个可以做到,我有几个工程都是这样做的。进入不同的画面权限等级不一样。

网友E:
三级密码都可以更改,然后再做三个数据显示寄存器在一个隐藏的画面中,然后可以从开机画面的某个地方进入查看到密码。那样就是用户望了密码你也不用重新去下载程序。

网友F(2007-12-29):
有点意思。学习了。

网友F:
这里都是高手呀。

网友G:
给个例子看看啊

网友H(2008-05-10):
做在RW60074 RW60076里有问题吗

网友I:
可以在线修改密码的,我上次个,不过是维伦触摸屏的软件做的,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J(2008-07-30):
在触摸屏里原来设置 的 密码 已经忘记的 现在 已经无法进入里面改程序 可不 可以把里面那 小的电池拔掉后密码 是否 还有啊 里面的程序 原有备分 请叫各位高手是否可以解决 啊

网友K:
我的可以做到

网友L(2008-09-06):
我刚刚做了一个程序,应该能做到。非常简单!

网友M:
不是很明白!

网友N:
瞧瞧也不会,就想学学

网友O:
三菱中低压电气配电杭州销售工控产品开关全系列\徐再生13505817994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