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GX DEVELOPER Ver8.34L中文版能否安装在win98里?

楼主(2007-10-17):
GX DEVELOPER Ver8.34L中文版能否安装在win98里?

网友A:
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B:
GX DEVELOPER Ver8.34L不支持98系统

网友C:
先不谈支持,你先安装看看能否成功?如果能成功,可以考虑能否使用兼容模式运行?
不晓得98有没有兼容模式

网友D:
没有试过,但是8.26版本的GX软件是可以安装在98下面的。

网友E:
最好先安装7.0版的看看再说,如果7.0的可以用在安装 Ver8.34L,看是否能覆盖7.0版的.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我的手提电脑确实是老机器了。GX DEVELOPER Ver8.34L确实不能装在win98,现在我被迫装XP了。

网友F:
三菱的日本网站写的英語版和日本語版是支持win98的。

网友G:
可以的呀,我的装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