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请教

楼主(2007-10-19):
杨老师请问PLC 和触摸屏之间是用何程序建立通迅的。另外我司有一台染色机,是二手机两台触摸屏控制的,PLC密码解开了程序也调出来了但两台触摸屏(型号分别为A970和A960)用来修改设定参数的操作密码没有,造成整机开不出,又联系不到厂家。请问有什么办法来解决有必要更换触摸屏然后重做程序吗?

楼主:
请问站长:触摸屏里设定一个开关触发PLC的哪个元件是在软元件里设定的吗?能否给我举例说明吗?谢谢!

网友A:
以前在亿万看过,操作密码就含在你所下载的画面中,已记不太清了,自行找找看!

楼主:
问题是画面也无法下载需解密软件不知谁有

网友B:
杨工,你好!我是一位新手,我下载的developer7c.,developer8c.在我的xp版本上安装不用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谢谢!!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