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07-10-22):
[请教一下各位:我单位有高速冲床需改造成:下模每冲压一次后旋转180度,在上模离开下模时开始旋转,到上模再次冲压到下模前旋转结束;我计算了一下按每秒冲压4.5次实际每个动作周期为0.15秒(已减去下模和上模的接触时间),下模放置在一平面轴承上,下模直径为300毫米重200千克我们拟用三菱PLC和三菱伺服进行定位,能不能实现?怎么计算它的加减速转距应选用多大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我的QQ:545647102手机:13912323022 邮箱:
zhuyinze@163.com
先谢

网友A:
没有作过设计
无能为力了

楼主:
不管怎样能回先谢了

楼主:
扬老师怎么只移帖不指教?是不是要买的礼品先贿赂一下

网友B:
我也是搞冲床的,高速冲床见过但没见过每秒冲4 5次的。长见识呀。
请问楼主使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冲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