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功率电机的配置方法

楼主(2007-10-22):
请教各位:一台500KW的690V的电机,我配置是用一台变频器,那变频器有故障时一般旁路用怎么样的办法呀,希望大家能够提出宝贵意见!谢谢谢谢谢!

网友A:
再装一个变频器啊,要省钱就装个自耦启动柜!

网友B:
也可以用串电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