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GX Simulator-C V6装到输入序列号时就老是卡住啊?

楼主(2007-10-22):
为什么我的GX Simulator-C V6装到输入序列号时就老是卡住啊?

网友A:
有出现提示讯息吗?

楼主:
什么提示也没有啊

网友A:
1.你下载的软件是否完整?
2.安装时是不是所有的应用程序都停止运行?
3.是否是管理员身份?
4.安装英文版试试看

网友B:
没搞过,学习一下

网友C:
软件不完整或者系统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