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和EVIEW触摸屏的连接时候寻址的问题

楼主(2007-10-23):
s7-300要建立数据块DB10。这个DB10的格式为DDDD,是不是在触摸屏ebuilder上选择DB10,然后后面的地址输入范围就是0-8192,在step7里使用db10.dbw0-8192.
而I/Q/M的格式是DDDO,是不是使用的时候在触摸屏ebuilder选择类型,如M,然后在后面输入就是0-4095.7这个范围的值就可以。在step7里使用这个地址编程?
有谁做过西门子和这个牌子触摸屏连接的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基本正确。

网友B:
版主,和永宏以及三菱通讯时,通讯参数以及寻址应该怎么应对?

楼主:
看手册256页有三菱的寻址说明,然后在触摸屏和PLC端各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试。我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C(2008-07-13):
"step7里使用db10.dbw0-8192" 这个是什么啊?看不懂,在step7里有这种写法吗?

网友D(2008-11-10):
我正在纳闷这个问题,希望懂各位老大站出来指一下, ""s7-300要建立数据块DB10。这个DB10的格式为DDDD,是不是在触摸屏ebuilder上选择DB10,然后后面的地址输入范围就是0-8192,在step7里使用db10.dbw0-8192.""有时候可以读到,有时候让我自己总感觉地址是错的,在屏上通讯后总有想不到的错出来

网友E:
手册上应该有

网友F:
你说的对了
我这里有DEMO程序,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和联系!
QQ94586463
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