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 编辑是可以编辑几列啊?

楼主(2007-10-24):
今天发现FX1N的程序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影响不影响使用
输出Y000 Y003 Y004 在监视图里没有输出 在PLC上有输出指示灯,不过效果和点动的查不多一闪一闪的。这个问题出在那啊? 原来是M2直接驱动Y003 Y004的还是这个情况

网友A:
建议查一下程序里在别的地方有没有调用到Y3和Y4,这种情况可能是程序有竞争。

网友B:
检查一下是否双线圈

网友C:
如果有用人机界面的话,最好不要用M0-M10这几个软元件。因为这几个都是初始化元件,与人机界面通信的话,有可能产生误动作!另外应该查一下程序里有没冲突的地方。比如用了RST指令将Y3/Y4复位了

网友D(2008-04-22):
y3 y4重复输出!

网友E:
应该是双重线圈吧

网友F:
核查一下程序,如果有屏建议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