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和威纶的程序能否通用

楼主(2007-10-24):
各位仁兄,原来用在EV触摸屏的程序,现在用威纶的软件打开并下载到威纶的触摸能否用?

网友A:
经过转换后可以使用,但你要选对相应的触摸屏型号。

网友B: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这两个触摸屏的具体区别?
这样我们大家才能更好的使用吗?

网友C:
oem的产品

网友D:
注意版本使用,格式通用。

网友E:
好像不行,e v的版本好像还没升级

网友A:
没有版本的问题,只要你不是有的U版(面向欧州的)威纶编程软件,就可以转换。

网友F(2007-12-11):
EV和威纶那个触摸屏更好用

网友G:
EV和威纶程序如何转换?望二楼的兄弟说下吧!我很想知道。

网友G:
EV和威纶程序如何转换?望二楼的兄弟说下吧!我很想知道,我两家的软件(EV5000.exe 和EasyBuilder)都装了啊!

网友H:
如果你用的是维纶的带2.7.0U版本的编程软件和2.7.1版本的软件用EV500的软件转换的话中文是不能显示的其显示的都是#,其他版本的转换没问题

网友G:
问下大家,两家的软件同时装想、在一台电脑没问题吧?

网友I:
可以通用的

网友J(2008-08-11):
hao a xi h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