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7-10-24):
M8000 K999
-----| |------------------------(C252 )
|---------[MOV C252 D10]
---[> D10 K0]----------[MOV K1 D1]
---[= D10 K0]----------[MOV K0 D1]
---[< D10 K0]----------[MOV K-1 D1]
.....
我这样用行吗?为什么我测试的时候计数器不计数?
且C252 不传送给D10
请高手指点一下。

GOOD LUCK

网友A:
单看上面的程序肯定不计数,M8000是一个运行时ON的特殊继电器,PLC运行保持常ON。怎么有可能计数呢?除非你用了编码器接到X0,X1做高速技术,X0/X1读到的数据才会到C252。

网友B:
C252是高速双向双计数器,使用X0,X1两个点,要求两点间输入的是AB相脉冲。
高速计数器比较的时候必须使用专用的指令。楼主可以改成高速计数器专用的区间比较指令试试
[HSZ k1 K-1 C252 Y000]

楼主:
可是当我测试的时候,我给C252的数值假定是100
为什么后的的------[MOV C252 D0]这句没的把C252传送给D10呢。
以就是说当C252=100时,D10还是等于0
我就是这明白这个??
还有一个就我的测试的时候是在电脑上的软件测试的,并没有写到真正的PLC里,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GOOD LUCK

网友C:
母线 --------| |---------[MOV C252 D10]
M8000
要两个信号决定是增还是减计数 一个有输入,另一个没有输入,则不会计数
用HSCS 比较置位
HSCR 比较复位
HSZ 区间比较
都可以的,如有疑问
我的QQ:552171145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