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view的屏和三菱的plc通讯,连接plc端必须用8针形的接头吗?

楼主(2007-10-24):
请问,eview的屏和三菱的plc通讯,连接plc端必须用8针形的接头吗?(圆头)
如果不是,那数据线自己该怎么制作?
如果必须用,那么可不可以借用一段原plc下程序的数据线(25针型D型)。因为我不知道这段原先下plc程序的数据线和plc8针接头的内部接法?!所以不敢贸然行动。
希望各位帮忙,并且希望有哪位高手能给出详细的接线图,大家来分享。
谢谢。
描述:eview的屏和三菱的plc通讯,连接plc端必须用8针形的接头吗?

网友A:
你可以加一个485BD,也可以通讯的。

网友B(2008-07-12):
用485-BD通讯板

网友C(2008-08-19):
楼主是三菱什么系列的[LC啊,FX的用485-4可以直通啊!

网友D:
FX1S系列的用的就是RS422口

网友E:
用万用表量的,我照这样接了,触摸屏上老是出Always responsed error....delay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圆头 25D头
1 -------------------2
2 -------------------16
3--------------------19
4---------------------17
5---------------------- 7
6这个没量出来不知道
7----------------------3
8这个没量出来不知道

网友F(2008-09-25):
不一定,有好几种,1)RS232 D9针的,2)RS485 D25针的,3)RS422 D35针等等

网友G(2008-12-07):


网友H:
我就是用PLC的编程线再自己做个转接头加上去就可以连接触摸屏了,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