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7-10-24):
请问:西门子300的模块连接顺序是按什么来定的?

网友A:
根据硬件组态中模块排列顺序决定。

网友B(2010-11-22):
从左到右开始,电源模块,CPU模块,输入,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左到右开始,电源模块,CPU模块,输入,输出………。
你让接口模块,通讯模块,功能模块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