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10-25):
我用过一个EVIEW的屏,突然出现画面不能跳转的现象,我到现场维修,经过PLC设置可以跳到别的页面去,但是屏上按扭都不能用,我开始以为是程式的问题,就调到校准模式,结果上面的十字叉叉怎么点都没有用,通过打电话到厂家去,让我寄回厂家维修,可是寄到厂家后他们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检查不出来是什么问题,在他们那里屏是好好的,可以触控。
大家分享下,看能不能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要是下次还出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啊??

网友A:
其实你当时把程序重新下载一下可能可以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而且你校验屏时一定要先关掉电源后,再拨后面的拨码开关。

楼主:
我校验的时候是拨了后面的拨码开关后按了复位,再关掉电源送电的
先是把1,2号同时拨到上面,没有反应
再只是把1号拨到上面十字叉没有出现在左上角,而是直接在右上角上面,且不能触控

网友A:
这样就算是好屏也可能被你弄坏的,一定要先关电源再拨开关。操作方法一定要对。

楼主:
呵呵~~~~~~~
谢谢版主提示,下次一定注意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