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用PC机对PLC进行显示

楼主(2007-10-25):
请各位高手指教下,我是PLC新手,但公司老板现在有个项目教给了我,让我测试下电机的运行,并把测试数据传如计算机,用PC机显示. 测试那块不难,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用PC机去显示PLC所测得的数据. 谢谢各位的帮忙了! 急!!!!!!!!!

网友A:
可以用组态软件

网友B:
plc是什么型号?可以用vb编写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我查了些资料 是只有这两种方法 用组态软件和自己编程 用PC机跟PLC或单片机之间的通信是门学问 多多学习能学到的知识很多!!!!

网友C:
求助:FX 1N + FX 1N rs485 BD 与富士变频器的通讯问题

网友D:
是另外一门学问
工控学徒,虚心学习

网友E:
组态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