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信号如何接到PLC上?

楼主(2007-10-25):
请教各位高人:我想将三菱伺服电机尾部编码器的脉冲信号接到西门子的PLC高速计数器端,用于角度测量。但编码器输出为差动信号,如何才能接到PLC的24V上呢?手册上讲接高速光耦就可以,这样接的精度可以保证吗?还有,手册说电机尾部编码器的分辨率有13万多,真有这么高吗?
买个高速计数器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价格贵吗?

楼主:
哎,太冷清了。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J3的有这么高了不过我们用的是全套三菱了

网友B:
编码器131072是有这么多

网友C:
有这么高的。脉冲信号也可以采集出来,但你PLC接收不了这么高的脉冲,要加高速计数模块的。价格不合理,要求不是很高的可以另加一个编码器还划算一点。

网友D:
另加一个编码器

网友E:
编码器电源单独供,信号分别按说明接到PLC高速计数的端子处!一般的在8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