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问题!人机界面如何和六台变频器一块通信的?

楼主(2007-10-25):
今天看了别人的一个设备,用的是威伦的人机界面和三菱的PLC,控制六台电机,其中他们在人机界面和PLC链接的线上剥开,从六台变频器上引出的通讯线最后合成两根,和连接线用胶布缠在一起,厂家说是人机和变频器直接通信,我本来以为是主从频率用485通信,后来看了参数不是,就是设置了波特率和站名,请高手指点下,变频器为台达的VFD-B系列!
一无所有

网友A:
是台达的我就不熟悉了.

网友B:
威伦的人机界面和台达的变频器都支持Modbus的通讯协议,只要在触摸屏上监控台达变频器参数对应的Modbus的地址位就行了。

楼主:
谢谢你,我也在本站上看到相关的知识,就是不知道怎么连线的,自己想做也做不来的,呵呵!
自己还是太嫩了!
一无所有

网友C:
学习学习,,还从来没有听过有这样的方法可以连接呢,,长了见识了!!

网友D:
设定站号
读取数据是根据站号读取的
这是通讯的基本控制啊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这个很简单的,我以在触摸屏论坛里发过帖专门介绍这个。如还有不懂可以来电询!

网友E:
人机、威纶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F:
用Modbus的通讯协议RS指令写,做过控制十台台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