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 PLC与KOYO编码器连接程序如何编写?

楼主(2007-10-26):
求助三菱FX2N PLC与KOYO编码器连接程序如何编写?

网友A:
看你是要单纯计数,还是要测速。
如要计数,可以:把旋编A相接到X0,然后程序里写
LD M8000
OUT C235 K999999
然后上电,让旋编运转,监控C235的数值就行了。
如要测速,可以:把旋编A相接到X0,然后程序里写
LD M8000
SPD X0 K100 D0
然后上电,让旋编运转,监控D0的数值就行了。
详细可以查看编程手册里面的高速计数器指令,和SPD指令相关。
编程手册参照
http://ymmfa.com/bbs/read.php?tid-172.html

网友B:
楼上你好:我现在有一个编码器,DC5V 160mA可以直接到PLC的24V电源吗,会不会烧掉

网友A:
或许会烧吧,我没试过,不过建议还是找个5V的电源板来供电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