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F930GOT-BWD-C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7-10-27):
站长:
我把三菱程序下载到F930GOT-BWD-C触摸屏后,一点反就都没有,触摸屏还是显示PLC选择画面了,不知道怎样才能显示下载的程序画面了

网友A:
还真没遇见过!观注中!

网友B:
触摸屏的第一个画面的显示是可以设定的,注意这里的设置。

网友C(2007-12-01):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呀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