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9):
各位专家,本人用FX2N-485BD与富士变频器485通讯,为什么变频器总是没有应答信息,先是通讯错误73?
其中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为:
H30:    3
H31:    8
H32:    3
H34:    1      9600
H35:    0      8位
H36:    2      寄校验
H37:    1      1位停止位
H38:    1s
H39:      0.5s
U49:      0

FX2N中的D8120为H0C87,我发送一条标准的频率设定信号:
H01 H30 H38 H05 H57 H53 H30 H35  H20 H30 H30 H30 H30 H03 H35 H46

发送命令:RS  D30 K16 D60 K32
除了收到该发送信息外(因为485BD的发送端和接收端是断接的),什么也没受到。

后来我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同样的命令,变频器什么反馈都没有,变频器错误还是通讯错误73

这是为什么?我很郁闷,搞了两天了,急着出货。谢谢了

楼主:
各位就没人做过吗?给指点一下嘛

网友A:
用三菱和富士通讯很简单的。富士有个专门介绍富士通讯格式的说明书,一般是另配的。如果你以前做过别的通讯一看就会。不会来电询!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

网友A:
上面你写的完全错误,注意帧头帧尾和校验和。不懂先看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通讯。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

楼主:
错在什么地方?烦请指点,对了D8120里边设的是H0C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你写的完全错误,注意帧头帧尾和校验和。不懂先看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通讯。

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你总的说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