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99kw的变频器最小能带多大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楼主(2007-10-30):
我要修一个99KW 的变频器,需要一个负载,太大的电机找不到,现在手头上只有1.5KW的电机,如果这两样东西用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能够正常运行,1.5KW能用但是并不代表在99KW用时能够正常,应为功率不一样里面有很多参数不一样

网友B:
结果就是不转或者转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