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F940触摸屏无法连接电脑

楼主(2007-10-30):
各位前辈大家好
我有一个三菱触摸屏F940因设置不当,现在没法同电脑连接,同时屏上左上角的系统设置键也不允许操作.请各位前辈帮助.13475562807

网友A:
因为触摸屏的422口和232口是可以设置的
如果设置为0 就是不使用
设置为1 就是连接PLC
设置为8 就是连接条形码
设置为9 就是连接电脑
需要把232的口设置为9才能正常使用.
设置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电脑,一种是通过屏上的系统设置。
你可以试试按屏的
左上角和右下角
左上角和右上角
右下角和左下角
右上角和左上角
反正就是全按遍,如果能弹出系统设置画面,把我说的这里改回去就好了。
如果弹不出来,又连接不上电脑,那......只有送到维修中心了

网友B:
是要重新设置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