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31):
RT!请赐教!
如不能通用,哪位能发一下 1000的编程电费制作方法!

网友A(2008-05-31):
我也想要,谢谢!

网友A:
急需,谢谢! HJJ133@SINA.COM

网友B:
能设计一种万能电缆就好了

网友C:
高手指教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D(2008-07-01):
我所有的电缆除了不可以手工制作的以外,其余常用都是在电子城买壳子(总长六公分)和针头自己焊接起来.然后将电脑串口线延长两米,对不同的PLC和人机界面只需更换不同的小头就好了,对于外出要带几条电缆来说省体积也省重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所有的电缆除了不可以手工制作的以外,其余常用都是在电子城买壳子(总长六公分)和针头自己焊接起来.然后将电脑串口线延长两米,对不同的PLC和人机界面只需更换不同的小头就好了,对于外出要带几条电缆来说省体积也省重量.

不错,是个好主意!!!
jay73

网友F:
有圖示,自己焊接吧
附件: GOT100_接線說明書.rar (553 K) 下载次数:100

网友G(2008-08-13):
yquwanxa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广州电脑维修
广州显示器维修
广州显示器上门维修
广州打印机加碳粉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广州电脑维修
广州显示器维修
广州显示器上门维修
广州打印机加碳粉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wow gold

网电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powerleveling2.cn

网友H:
是通用的

网友I(2008-11-12):
谢谢WAYU正四处寻找.

网友J:
好的东西一定要大家来学习一下。

网友K:
是通用的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

网友L:
我是买的.在F940和GOT1000上用过,都能通用.

网友M(2009-02-28):
能通用最好

网友N(2009-06-10):
232口通用,11系列多了一个USB口

网友O(2009-08-19):
GOT 2---------PC3
3---------------------2
4---------------------6
6---------------------4
5--------------------5
两端78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