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900系列的人机编程电缆和1100系列的人机编程电缆能共用吗?

楼主(2007-10-31):
RT!请赐教!
如不能通用,哪位能发一下 1000的编程电费制作方法!

楼主:
有没有人能回答我一下?

网友A(2007-12-18):
好像不行

网友B:
无能为力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我用过,,可以用,,我是用50DU编程DT1150

网友D(2008-03-15):
可以用的阿

网友E:
A900,F900,GT1500,GT1100的都通用.。
GT1020和GT1030用QC30R2.

网友F:
F900与GT1100相似
A900与GT1500相似
具体还要请说明是什么型号的屏连接什么型号的PLC,用什么方式连接(PLC编程口,通讯扩展,BUS)

网友G(2008-09-21):
下载线一样的,和PLC的通信线不一样

网友H:
好像不行吧,今天试了没成功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