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一个关于PXWIN乱码问题

楼主(2007-11-01):
小弟系菜鸟,初接触PXWIN!
我装完后打开一些.PMW文件,发现里面的中面字都变成乱码,
在同事的机里面却正常,我装XP\2000都试过,将同事的字库复
制过来也试过,都是不行,求各位老大指教!!

网友A:
看一下这里
http://ymmfa.com/bbs/read.php?tid-4223-keyword-%C2%D2%C2%EB.html
不过建议楼主使用GX Developer这个软件,我觉得这款软件好用一点。

楼主:
谢谢仁兄回答,由其2楼的答复!!
但我按文件所做,还是出乱码,但这次不是日文,是其它文字,烦.....
请再帮帮小弟好吧!!

网友B(2008-02-17):
我找到的方法:
方法一:在IE浏览器的“工具-Internet 选项--字体--字符集”中查找到本机安装有的日文字体文件,然后在windows\fonts\文件夹中将这些日文字件删除。
方法二:用看图程序ACDSee5.0中文版打开windows\fonts\文件夹,看到不能正常显示“字体”二字且显示为日文字的即是日文字体文件,将它删除即可。
xp下我就这么用,还可以,但是cpu占用率极高,

网友C:
看FX软件里的字体设置吧,试一下。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