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7-11-02):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FX2N通讯的问题
在已有上位机的情况下,我要用另外一台机读出PLC里面的程序,是不是要用它专门的串口啊!
我试过不行
西葫芦什么问题啊!
请各位老师帮帮忙啊!

网友A:
三菱F930/F940触摸屏解密使用方法

网友B:
请教各位我用三菱FXGPwin编程软件对士林AXON_68ER PLC编程通讯咋连不上PC啊,不是说是兼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