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多屏

楼主(2007-11-02):
本人最近有两个工程:一台PLC,多台变频器用通讯方式。多点控制,要用触摸屏。变频器还好解决,可这一机多屏的问题如何处理?台达的触摸屏用宏指令倒可以,只是编程太难,且运行速有问题,请教高手!指教!

网友A:
呵呵
一根主数据线上并联几个分线,但分线要和主线接的信号一样,
我想这样应该可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