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密度指令

楼主(2007-11-02):
各位高手,请问西门子有没有像三菱的SPD这种脉冲密度检测的指令?要怎样做才能实现和三菱的SPD指令一样的效果?

楼主:
没人回答啊

网友A:
可以实现,你从子程序里面做。仔细分析SPD的含义,然后做一个子程序,或者库文件,然后调用就可以了。
不过西门子的它的高速输入是固定的,所以要做的话,要做步少啊
呵呵,我就做过一个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老大,你都做过了啊!
那可不可以把你的这部分程序上传上来参考参考? 谢谢!
我刚接触西门子,有好多不明白的,还有它的高速计数指令好像也很麻烦,要设一大堆参数。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盼回复!谢谢!

楼主:
又沉了,再顶一下

网友B(2008-05-21):
用一个高速计数加一个定时中断来计算就可以了啊

网友C(2010-08-14):
脉冲密度检测应该是频率检测吧,西门子有这么功能块

网友D:
可以做的,你先了解spd计算公式,然后做个块就行

网友E:
用高速计数器加时基中断,在中断程序里采集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