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请教

楼主(2007-11-02):
杨工请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程序PID D2064 D107 D3350 D3390 我只知道是同步控制但不知是怎样运行的还有[>D107 D2064]---[DECP D3390]谢谢

网友A:
[> D107 D2064] 的意思是如果D107大于D2064就执行后面的程序
[DECP D3390] 应该是D3390减1
PID是PID指令,请查看编程手册有关PID的解释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