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如何编96.5小时的时间

楼主(2007-11-03):
我是新手,请大家帮助,问题是在西门子S7-200里,如何编96.5小时的时间,显示在触摸屏上。即小时和分钟显示在一个输出域里。

网友A:
再详细一点,你要这么长的时间干么啊?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我是做试验台,做一个器件的疲劳试验,所以时间比较长。

网友B:
定时器配合计数器来实现,如定时器设置在30分钟,那么将96.5小时除以0.5就知道计数器该设定多少了。

网友C(2008-11-12):
还有什么建大的办法吗

网友D:
用一个一分钟脉配合计数器来计时,或者用ADD指令一分钟+1,可以做出32767分钟

网友E:
用两个计数器就是平方了想多长就多长时间

网友F:
高手们说详细点好吗,我也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G:
上面说的有道理,用计数器来做长时间控制的程序,说白了即是用计数器输出点来控制定时器的输入。也先用定时器来控制计数器的输入端,用计数器来输出。也可用多个计数器或多个定时器串起来进行实现。

网友H:
谢谢楼主的分享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