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与威纶通讯不了

楼主(2007-11-04):
请问各位大侠:
我的西门子300灌了程序,威纶楚摸屏也灌了程序。将PLC与触摸屏连接好,但是触摸屏一直都显示着 Attach PLC(初始化与PLC之间的通讯)。一直都是这样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你的通讯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B:
建议下载程式后,断电,再按一下人机后而后复位健,运行程式。

网友C(2008-08-11):
如果厂家下载时不选择可上传程序,有解密软件也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