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4):
一、前言

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元件。在非超载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
停止的位置只取决于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数,而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即给电机加一个脉冲信号,
电机则转过一个步距角。这一线性关系的存在,加上步进电机只有周期性的误差而无累积误差等特
点。使得在速度、位置等控制领域用步进电机来控制变的非常的简单。

虽然步进电机已被广泛地应用,但步进电机并不能象普通的直流电机,交流电机在常规下使用。它
必须由双环形脉冲信号、功率驱动电路等组成控制系统方可使用。因此用好步进电机却非易事,它
涉及到机械、电机、电子及计算机等许多专业知识。

目前,生产步进电机的厂家的确不少,但具有专业技术人员,能够自行开发,研制的厂家却非常少,
大部分的厂家只一、二十人,连最基本的设备都没有。仅仅处于一种盲目的仿制阶段。这就给用户
在产品选型、使用中造成许多麻烦。签于上述情况,我们决定以广泛的感应子式步进电机为例。叙
述其基本工作原理。望能对广大用户在选型、使用、及整机改进时有所帮助。

二、感应子式步进电机工作原理

(一)反应式步进电机原理

由于反应式步进电机工作原理比较简单。下面先叙述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原理。

1、结构:

电机转子均匀分布着很多小齿,定子齿有三个励磁绕阻,其几何轴线依次分别与转子齿轴线错开。0、
1/3 て、2/3 て,(相邻两转子齿轴线间的距离为齿距以て表示),即A 与齿1 相对齐,B 与齿2 向右错
开1/3 て,C 与齿3 向右错开2/3 て,A'与齿5 相对齐,(A'就是A,齿5 就是齿1)

2、旋转:

如A 相通电,B,C 相不通电时,由于磁场作用,齿1 与A 对齐,(转子不受任何力以下均同)。如B
相通电,A,C 相不通电时,齿2 应与B 对齐,此时转子向右移过1/3 て,此时齿3 与C 偏移为1/3

て,齿4 与A 偏移(て-1/3 て)=2/3 て。如C 相通电,A,B 相不通电,齿3 应与C 对齐,此时转
子又向右移过1/3 て,此时齿4 与A 偏移为1/3 て对齐。如A 相通电,B,C 相不通电,齿4 与A 对
齐,转子又向右移过1/3 て这样经过A、B、C、A 分别通电状态,齿4(即齿1 前一齿)移到A 相,
电机转子向右转过一个齿距,如果不断地按A,B,C,A……通电,电机就每步(每脉冲)1/3 て,
向右旋转。如按A,C,B,A……通电,电机就反转。

由此可见:电机的位置和速度由导电次数(脉冲数)和频率成一一对应关系。而方向由导电顺序决
定。

不过,出于对力矩、平稳、噪音及减少角度等方面考虑。往往采用A-AB-B-BC-C-CA-A 这种导电
状态,这样将原来每步1/3 て改变为1/6 て。甚至于通过二相电流不同的组合,使其1/3 て变为1/12
て,1/24 て,这就是电机细分驱动的基本理论依据。

不难推出:电机定子上有m 相励磁绕阻,其轴线分别与转子齿轴线偏移1/m,2/m……(m-1)/m,1 。并
且导电按一定的相序电机就能正反转被控制??这是步进电机旋转的物理条件。只要符合这一条件我们
理论上可以制造任何相的步进电机,出于成本等多方面考虑,市场上一般以二、三、四、五相为多。

3、力矩:

电机一旦通电,在定转子间将产生磁场(磁通量Ф)当转子与定子错开一定角度产生力F 与(dФ/d
θ)成正比 S 其磁通量Ф=Br*S Br 为磁密,S 为导磁面积 F 与L*D*Br 成正比L 为铁芯有效长度,
D 为转子直径 Br=N?I/R N?I 为励磁绕阻安匝数(电流乘匝数)R 为磁阻。

力矩=力*半径

力矩与电机有效体积*安匝数*磁密成正比(只考虑线性状态)因此,电机有效体积越大,励磁安匝
数越大,定转子间气隙越小,电机力矩越大,反之亦然

网友A:
熟悉各类plc  触摸屏  变频器  13950162750   13888993@qq.com

网友B:
请楼主提供更多的资料让初学者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