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4):
FX系统PLC如何才能在程序中区分以下两种情况?
1.RUN→STOP或者停电
2.重新灌过PLC程序
目的:想在人机界面上显示一个程序完成时间和一个程序修改时间,这样客户如果改过程序,人机会自动记下修改时间
过程:小弟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如掉电保持等
失败原因总结:在正常生产过程中有时客户也会动作RUN→STOP或者停电等,因此用M8002也不行
请教:在FX系统中会不会有只在重新灌过PLC程序动作的M???,而在RUN→STOP或者停电下不动作或者记录程序的步数或者总的扫描周期等
初学PLC谢谢指教!!!

网友A:
人家都已经可以改你PLC的程序了,但你的PLC阵地已经丢失了。

就算有M可以判断有没有重新写过程序,那还有意义吗?

你可以在掉电保持的软件元件上动动脑,还有,如果改过程序,程序长短就可能不一样,存储容量可能有变化

楼主:
非常感谢斑竹~回复速度好快~
如果客户在没有经过我们公司同意的情况下私自改了程序出了问题,他们要负全责!
掉电保持的软件元件好像不太可以,因为它无法区分RUN→STOP还是重灌,再者重灌前也要RUN→STOP,而且一旦STOP→RUN程序就重新扫描执行,如果真的有可以记录程序的步数的D???,就可以作比较,如与原来的不同时就说明已经改过,就可以把当时的D8013等送入指定的D???中.但也存在改过了步数不变的情况就不适用了~还是不是很好
请斑竹帮忙想想
我实在想不出来~55555555555555

网友B:
人家要么就没有能力修改,有能力修改时肯定就是了解设备的工作过程,熟悉你编的程序啊.

网友A:
目前我能想到只有两点:

1,程序步数的长短
2,还是掉电保持,因为你的客户很可能在写程序的时候把掉电保持区也重新写入了.

楼主:
掉电保持区如果没被再次写入新的数据,它应该还是原来的数据,不管是不是停电也不管有没有重灌吧~
自己试试觉得应该这样的
至少程序的长短好像FX系统中没有哪个D???记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