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5):
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程序那里出了问题

楼主:
M100接通后MOV  D201 怎么没变化啊,C201的值可以到多少阿?
因为是新手大家见谅。

网友A(2007-12-28):
MOV 要改为DMOV

网友B:
-2147483647~2147483647

网友C:
程序后面还有用到D201吗?

网友D:
c201是32位指令  要用相应的32位指令

网友E:
我也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F:
怎么看D201里面的值呀

网友G:
学习永远是无止境

网友H:
为什么要高为DMOV MOV当然不会通  =

网友I:
用DMOV
后面程序要用到D201的时候还要用32位指令

网友J:
用DMOV
后面程序要用到D201的时候还要用32位指令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K:
应该用D202较好

网友L:
请问楼主,软件里的梯形图怎么复制到论坛上来啊,你是怎么做的啊,能告诉我吗?

网友M:
我也遇到这问题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软件里的梯形图怎么复制到论坛上来啊,你是怎么做的啊,能告诉我吗?
你可以用QQ截图,添加到附件,选择图文混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