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FX PLC急救

楼主(2007-11-07):
杨工你好,我是你们产品的用户,现在有一控制功能请教应该如何编写程序?
要求:调速器上有4个档位,分别为0.1.2.3档,其中0为空档不加速,各档位分别装有一个接近开关,用于感知档位,如1档是输出100个脉冲,2是200个脉冲,3.4档依此类推,但从1-4为前进加速,4-1为减速后退.(其实前进和后退就只是发出一个0或1电平就可以了)1-4容易实现,但4-1怎么办??

网友A:
| M|--------------------------[PLSY D1 D2 Y0]
| 0 |-----------------------[ MOV K100 D1]
| 1 |-----------------------[ MOV K200 D1]
| 2 |-----------------------[ MOV K300 D1]
| 3 |-----------------------[ MOV K400 D1]

楼主:
谢谢了!!能解释一下D1是什么吗?

楼主:
| M0|--------------------------[PLSY D1 D2 Y0]
| X0 |-----------------------[ MOV K100 D1]
| X1 |-----------------------[ MOV K200 D1]
|X 2 |-----------------------[ MOV K300 D1]
| X3 |-----------------------[ MOV K400 D1]
| X4|-----------------------[ MOV K400 D2]
|X0 |-----------------------[ M0]
| X1 |-----------------------[M0 ]
|X 2 |-----------------------[ M0]
| X3 |-----------------------[ M0]
那D2好像没反应呀

网友A:
D2 D1 你分别设置一些数值.
D是存储器,可以用来存储数值.
还有
|X0 |-----------------------[ M0]
| X1 |-----------------------[M0 ]
|X 2 |-----------------------[ M0]
| X3 |-----------------------[ M0]
这样是多线圈,不行的,输出侧只能有一个M0

楼主:
| M0|--------------------------[PLSY D1 D2 Y0]
| X0 |-----------------------[ MOV K100 D1]
| X1 |-----------------------[ MOV K200 D1]
|X 2 |-----------------------[ MOV K300 D1]
| X3 |-----------------------[ MOV K400 D1]
| X4|-----------------------[ MOV K400 D2]
|X0 |-------------------|
| X1 |------------------|
|X 2 |------------------|
| X3 |------------------|
那D2好像没反应呀

楼主:
| M0|--------------------------[PLSY D1 D2 Y0]
| X0 |-----------------------[ MOV K100 D1]
| X1 |-----------------------[ MOV K200 D1]
|X 2 |-----------------------[ MOV K300 D1]
| X3 |-----------------------[ MOV K400 D1]
| X4|-----------------------[ MOV K400 D2]
|X0 |------------------------[ MO]
| X1 |------------------|
|X 2 |------------------|
| X3 |------------------|
那D2好像没反应呀

网友B:
M0|--------------------------[PLSY D1 D2 Y0]
| X0 |-----------------------[ MOV K100 D1]
| X1 |-----------------------[ MOV K200 D1]
|X 2 |-----------------------[ MOV K300 D1]
| X3 |-----------------------[ MOV K400 D1]
| X4|-----------------------[ MOV K400 D2]
|X0 |-------------------|
| X1 |------------------|
|X 2 |------------------|
| X3 |------------------|
那D2好像没反应呀
你搞错了D2是输出脉冲总数 不是反转速度 一般D2为0

网友B:
要反转的话 单脉只要给信号就好了
M0|--------------------------[PLSY D1 D2 Y0]
| X0 |-----------------------[ MOV K100 D1]
| X1 |-----------------------[ MOV K200 D1]
|X 2 |-----------------------[ MOV K300 D1]
| X3 |-----------------------[ MOV K400 D1]
| X4|-----------------------[ MOV K400 D1]
[X0 |-------------------(Y2) 反转
|X0 |-------------------|
| X1 |------------------|
|X 2 |------------------|
| X3 |------------------|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