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7):
人从事轴承内外圈自动磨床电路维修工作,采用PLC控制工作过程,接触一部分用三菱FX-2N 48MT作主机,FX-2N 48ET作扩展的机床,其主机和扩展均容易损坏,并不是说三菱的东西不好,而是机床长期工作时产生的水油雾侵入PLC内部,腐蚀线路板,造成种种故障,电源板上由于存在高电压更易造成漏电或短路等故障,使开关电源损坏。

打开三菱FX-2N 48MT主机,可见内部有三块电路板,电源板,输入输出板和CPU显示板,维修时,应先用无水酒精清洗线路板,待完全干后,可按不同故障进行维修;电源板常见故障有起动电阻断路﹑开头电源集成块损坏﹑电源检测电路损坏(CPU.E灯常亮)等。起动电阻损坏(R6﹑R18)和电源检测电路损坏(R2﹑R3﹑R4﹑PC1),只需更换相同规格电阻即可。

如为开头电源集成电路(MA4820)损坏,由于在国内市场买不到该型号集成电路,也无直接代换品,送到上海维修也需一个月时间,对于备件不多的企业来说,一个月时间是不能忍受的,而更换一个主机或扩展也要花二千多元,本人结合实际,维修方便的原则,决定改造开头电源,综合考虑维修难度﹑工作稳定性﹑以及容易购买,选用美国产的单片开头电源集成电路TOP225Y,该集成电路外围元件少﹑调试简单﹑工作可靠性高﹑改造方便﹑成本也低(三十多元)。首先拆除原电源板自滤波电容(C5﹑C6)之后高压部分的所有元器件,保留电压调整光耦(PC2),脉冲变压器以及散热器。拆除原次级整流二极管D4﹑D5,准备更换所需零件,然后按图2安装。变压器初级部分共七个零件,安装空间也大,十分方便。TOP225Y三个脚接入原开头电源1﹑3﹑4脚,线路板反面2﹑4脚短接,这样其它另件安装时可少连线,反峰吸收回路(P6KE200﹑BYV26D)接于原起动电路(R6﹑R18)位置,更换次级整流管(MUR1660),其余四样元件的安装原则是连线尽量短,原反馈绕组应调换极性,切断原来与300伏地的连线,接1N4148,原反馈端接300伏地,否则电源不工作,只要安装无误,通电试机一般即能正常工作,经长时间通电工作试验,散热器仅微温,比原开关电源温度低不少,证明此法是成功的。本人改造的电源板使用至今己一年有余,无一损坏或工作不稳定。

另外,I/O板上会出现有输入但无输入信号的现象,故障原因为输入限流电阻(4.3KΩ/0.5W)变值,无贴片电阻可更换普通电阻,只是外形尺寸尽量要小,还有A561贴片电阻(4*560Ω)也易变值,最好更换同型号贴片电阻,更换普通电阻空间小,难于安装,至于其它硬件故障,由于无电路图﹑数据等,业余条件下也无法维修,只有送三菱特约维修站维修了。

  • 下载积分:+1(天天12379)

网友A(2008-07-12):
    经验不错,学习了,我也刚好修了一块FX2N-48MR,是起动电阻R6坏,运行灯不亮.

网友B(2008-10-22):
    学有所成

网友B:
    下载学习一下,多谢了

网友C:
    我也有一台三菱FX-2N 48MT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D:
    我也有一台三菱FX-2N 48MR,能帮我修一下吧?

网友D:
能帮我修一台吗?

网友E(2011-04-04):
哥!MA4820到处有卖。怎么会国内市场买不到呢,电子城多的很10元一个

网友F(2011-06-21):
三菱FX-2N 48MT电源维修(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