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F940触摸屏出了点问题

楼主(2007-11-08):
扬工你好 我的三菱触摸屏原先能于电脑连接. 触摸屏左上角系统调用键也可以用.在一次利用电脑传输时,我在软件上把那R232改为422设置,好象还把那手持GOT 设置了.现在电脑连接不上了.触摸屏左上角的系统调用键也不允许操作了.没法编程了.不过利用触摸屏上的232口可以于PLC连接.请扬工帮忙,指点原先用的编程线是我自己做的.手持GOT是怎么回事,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试下用232口还能用电脑通讯吗?
(不过我估计你能用它和PLC连接,看来是设置成了1,希望不大了)
你的系统调用分键试一下
按左上+右上
再左下+左下
按左上+右下
按左下+左上
看能不能调出来,调不出来只有送修了.

网友B:
启动时按左上角进入菜单.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