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FX2N上实现通过手轮脉冲发生器发脉冲

楼主(2007-11-09):
如何在FX2N上实现通过手轮脉冲发生器发脉冲,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接到X0~X5上,使用高速计数器。高速计数器的具体用法,编程手册上有。

楼主:
老兄这点我想到了,但有一个问题如何输出,并使输出的脉冲就是我手轮发出脉冲数

楼主:
手脉有什吗特殊要求吗,输出为5v,我感觉不可直接连在plc上

楼主:
还有一点用高速脉冲输出指令,会出现手脉发一个脉冲c251记1再摇记2,这样就多走1个脉冲现象吗

网友A:
如果你要用手脉带伺服的话,用FX2N-10PG吧。PLC的响应速度肯定不如定位模块。

楼主:
我现在想直接用手脉连到伺服板的脉冲采集借口上,不过可能需要限流电阻,这样的方案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