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Q系列通讯问题

楼主(2007-11-09):
通过Q系列串口模块QJ71C24N-R4的422口在远程转换成232口与GX-DEVELOPER通讯,转换模块是波士的485C,通讯口开关设置为:05EC.0000.怎么试都没反应,但485C与FX的422口能转换成232与GX通讯,请站长与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A:
所有开关设置为OFF。

楼主:
试过,没反应,有谁用过的请指教

楼主:
补充:用QJ71C24的232口设置05EC,0000能通讯

网友B:
我想是422转232转换器的问题,它也有奇偶校验位等设定

楼主:
韩国人一台机器也用422转232,开关参数设置更我一样!

网友B:
05EC是9600_E_7_1,而PC读取时默认设定是9600_o_8_1,建议修改PLC设定为05EE,即为9600_E_8_1,PC读取时改设定是9600_E_8_1,试试连连看!

网友A:
Q_PLC_串口通讯模块用户手册上有讲的。

网友B: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