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9):
杨工你好,我是你公司用户,今天收到公司发来的FX1N-24MT-D编程器2台!在此表示感谢!!现在一问题要帮忙一下,SFC是有很多跳转,你看能否帮简化一下?另外还要在这SFC中加一信号,(该装置是用一类似波段开关设置相应只有0123档,0为空档,1234为相应该的脉冲量出驱动步进电机,要求能从PLC中输出一01电平来控制电机方向)该信输入时不管开关在任何位置,电机必须回到0位置!信号解除时要马上回到相应位置,如3档位置.电机的位移没有相应的位置检测装置.我是想通过脉冲数来确定位移距离.请问怎么办?有附件!!
描述:SFC图
附件: SFC .doc (29 K) 下载次数:15

网友A:
您好!

这个问题您最好联系和你发生业务关系的业务员。

然后叫他安排别的工程师帮您处理!

因为我没有时间仔细看您的程序啊。。

但检测电机的移动位置,可以在电机上安装一个旋转编码器,然后接到PLC的X上,使用FX主机的高速计数功能。然后通过PLC检测的高速脉冲数就知道电机移动的位置了。

楼主:
谢谢!没有位置安装了!只能是一开环控制!

网友B:
1  因对此设备工艺、动作过程、控制方式等不甚了解,化简此SFC图,我也无从入手。
2  您的“类似波段开关设置相应只有0123档”中,档位开关控制的是输出脉冲量还是实际的运动位置?可将每个档位对应值设置至D寄存器,若为脉冲输出量,将此D寄存器值,作为相对运动指令(DRVI)中的脉冲输出数。若是实际运动位置,将此D寄存器值,作为绝对运动指令(DRVA)中的目标位置。
3 “在这SFC中加一信号…该信输入时不管开关在任何位置,电机必须回到0位置!信号解除时要马上回到相应位置” ,此中提及0位的初始设置,可外加信号手动设定,也可在设备运动轨迹上安装一至两个传感器,作回零之用,回零方式需依据具体运动方式和精度要求编程设定。相对位置控制时,回零可通过D8140读取位置,也可按前述方式回零。绝对位置控制时,可直接将目标位置设成零。
4  “电机的位移没有相应的位置检测装置.我是想通过脉冲数来确定位移距离” ,可通过D8140读取,与设定值比较,确定位置。
    我对您的设备过程不很理解,有错误之处请指正。                智普技术
[ 此贴被一天贼忙在2007-11-15 16:14重新编辑 ]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谢谢回复!不是发脉冲量,就是一个档位开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