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自做S7-200编程电缆

楼主(2007-11-09):
大家都知道原装编程电缆是很贵的,, 但求各位师傅提点意见和知识。在此谢过

网友A:
西门子200的原装电缆并不贵哦。
使用232转485的带光电隔离的转换器,配合485模式下接3,8两引脚的线就可以与PLC进行通讯了。

网友B:
描述:S7-200编程电缆
引用 楼主:
大家都知道原装编程电缆是很贵的,, 但求各位师傅提点意见和知识。在此谢过

网友C(2007-12-18):
虽用不着,还是表示感谢!

网友D:
上掏宝搜下价格,你看合适的、不贵的买。

网友E(2008-04-11):
买一个485转232的模块就好了,30多块钱
接线照着chou2003接,肯定好用,我一直这样用的,呵呵

网友F(2008-05-11):
经试验可以用的

网友G(2008-06-12):
我先试试.谢谢

网友G(2008-09-01):
自己站上就有。

网友H(2021-08-16):
USB转485加个免焊线接头 不香

网友I(2021-09-15):
我在某宝买的18块钱一根的就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