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杨工,请帮忙.

楼主(2007-11-11):
请问DECO这个指令这么用?
M8000---------------(DECO D300 M501 K8)
上面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
谢谢了.

网友A:
M8000 是PLC一运行就导通
DECO 是译码指令
DECO D300 M501 K8
是对应D300输入的数值,使M501起的256个D的值变化.
如果是K4则占用16个.

网友B:
工控技术讨论群火爆招人中:32853037

GOOD LUCK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