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软件打开后缀为:“csf”的文件。

楼主(2007-11-11):
请教用什么软件打开后缀为:“csf”的文件。

网友A:
那是流媒体,我用的是“科健”,我这里好多CSF都是视频教程,科健软件就不错
下载积分:+2(YMMFA) 助人为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流媒体,我用的是“科健”,我这里好多CSF都是视频教程,科健软件就不错
一楼的正解。

楼主:
根据上面仁兄的指示,下了个,很好,要的可以在这里下。